维修主板的一些方法!

楼主(2011-04-06):
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  心情:开心  日期:07/09/11 10:59
一、观察法:
观查主芯片,PCB板,电源IC,各个插槽。
① 观查主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烧糊,烧焦现象,烧爆。
② 看各个插槽是否有短路现象。
二、触摸法:(通电一段时间):触摸主板的各芯片,IC等,看它是否过热或过凉现象存在。
过热:①内部短路,②电源电压高。
过凉:①开路,②无供电,③工作条件不满足。
三、电阻法:
ISA:前8条D线对地R相同。前期20条A线对地R相同(有的板是分段现象)。后7条A线对地R相同。后8条D线对地R相同。它们彼此间一般不超过15Ω,IRQ、DRQ、DACK相差不超过25Ω。
PCI:32条AD线对地R相同,部分主板可能有一条较其它的31条对地小几十Ω属正常。
AGP:32条AD,32条AD线对地R相同
四、波形法:
重要测试点:RESET、SCLK、OSC、BE0- BE7(允许数据地址工作的信号)A3(反映南桥工作的标志)、CS、OE。
五、锁波法:针对照586以下的主板,PⅡ、PⅢ不允许,否则烧CPU)。
将CPU座上的A23-VCC连接起来,通过比较测试点的波,同段同位数据信号波形一致若有不一致,结合电阻法找故障点。(前提:CPU工作三大条件满足,ISA和PCI槽上有点波)。
六、数码卡法:(反应BIOS自检的过程)
FF、00 CPU不工作或工作条件不满足,主板有严重故障(主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BIOS、主芯片)。
CI、C6 内存槽(内存条)内存控制部分(主查内存供电,北桥,内存槽,时钟故障等)。
31应该显示,若不显示,查PCI上的AD线,可能存存在开路或短路。
3d、42 4E  按F1
00 41 BIOS 可能性较大 COMS 电路 RTC
C1→05→C1→05(循环)
1,内存槽。2,CPU供电。3,I/O芯片。4,KBC。
U1→05→U1→05(循环)
七、逻辑推理法:
主要用于推断TTL、74系列,门电路的好坏。
非门:反向器
或门:加法器
与门:乘法器
八、替换法:在不能确定具体部件时,用好的部件去替换被怀疑的部件,这个方法在实际中应用很多。
维修八字方针:部、级、路、点、道、管、交、校。
主板常见故障:
1电源故障 2总线故障 3关键性故障 4非关键性故障
不能触发:
1、实时时钟32768坏及发生器周边电阻,电容坏。
2、供电部分三极管
3、74F00、74F14及其周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4、电池失效。
5、南桥。
6、I/O芯片。
ATX电源的紫色、绿色线相联的线路。(既触发部分)
(不开机:1、cpu地址线A3,一定有波,若无波南桥坏。2、数据线DP1、DP3若无此信号,而周围有,则为南桥坏。若此处有波,而BIOS无波,BIOS坏或南桥。3、BE0-BE7,若一点波都没有,北桥坏,(不上CPU也应有一点波)。4、U1-UB不开机,在BE0-BE7,BIOS上的A、D线正常的前提下,量CPU上的A、D线来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情况,此时极有可能为南桥坏。)
不能记忆:
1、电池。
2、32768晶振
3、RTC(南桥)。
4、CMOS电路
自动关机:
1、南桥周边元件。
2、7400、74L4及其周边元件
3、主机电源(ATX)功率不够。
4、主板上电源对地间接短路。
加电烧主板(或冒烟)
1、电源。(+12电源和+5V对地短路,主要是供电三极管和电解电容)
2、COM口控制芯片。
3、COM口旁的电阻。
4、插槽短路或人为短路(锡渣)
不开机的维修:
1、先查三大条件:VCC、CLK、RESET。(主要是CPU)
2、在三大条件正常的前提下,测BIOS的确22脚CS,24脚OE。
量CPU座AGP、PCI、ISA、SIMM或DIMM的R对地来判断南桥、北桥、I/O芯片的好坏。
电源故障
①PⅡ及以上板有三组供电:1、3.3V 2、1.8V-2.2V 3、1.5V。
1、3.3V一般为各IC供电,电压,由ATX电源橙色线直接提供。
2、1.8V-2.2V,由2个场效应管和电源IC(TL494CN)输出。
3、1.5V的由一个场效管输出(1084)。
上述的电源IC494CN和场效应管不是每种主板都是固定的,其它板有可能不是同一种IC和场效管。
注:在测场效应管或其它类型电源三极管时,一般测验它有电压输入输出则好,若有输入无输出电压,此管坏。
一、在测1.5V和3.3V时不用插CPU,但测1.8V-2.2V电压时大多板要插上CPU测例如:1084管看是否有1.5V电压。注:测SOCKET370CPU时,把CPU插脚第一排的3脚和二排的4脚短路就相当于插上CPU,防止烧CPU,然后测验1084输出脚是否有1.5V电压。
二、有一部分主板必须插上CPU,CPU的脚才会有供电,时钟(CLK、OSC)复位RESET。
三、给CPU的第一排3脚和第二排4脚短路相当于接了假负载。
不读内存C1、C6、U1、U6。
1、首先看内存槽是否有接触不良。
2、查看内存的RAS(行选通)、CS(片选)VCC(供电)。
3、查PCI与内存之间的线路,即通过量PCI、内存槽、CPU座上的A、D线来判断北桥芯片的好坏。
4、时钟故障,变有可能导致不读内存。
内存过31,跳了线,还不显示
1、PCI槽上的AD线,此时多为AD线断路。
2、查北桥与南桥之间的数据线。
中断故障。
BIOS问题:FF、05、07、41、0B

          IRQ1:8042K/B;IRQ2:串接8259#2级联
          IRQ3:COM2(ISA B25)
          IRQ4:COM1(ISA B24)
          IRQ5:LPT2(打印卡)(ISA B23)
          IRQ6:FDD(ISA B22);IRQ7:LPT1
          IRQ8:CMOS时钟;IRQ9-IRQ11:保留
          IRQ12:鼠标(ISA D5);IRQ13:80387协处理器
IRQ14:HDD(ISA D7);IRQ15:HDD(ISA D6)
死机故障的维修:
1、CPU座接触不良。
2、CACHE损坏,运行到一定时间后死机(不能进入WIN98)。
3、BIOS资料丢失。
4、运行大的文件死机时,多为内存出错。
5、P2板死机多为电压故障,时钟故障。
6、断开法。(断开被怀疑的芯片,看阻值是否恢复正常,)
7、排除法(结合其它方法,灵活用)。
8、对换法。(用好的元件替换被怀疑的芯片)
9、波形法(主要查D、A、AD线,控制线有无正常的脉冲),用示波器测。
10、锁波法:586,连CPU座 A23→VCC。
       486,连CPU座 A23→VCC。
锁波的前提: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满足,ISA上的A、D有一点波形。
11、软件诊断法:串并口的检测。(参看用CHECK IT 软件的方法)
12、数码卡法:(可大致确定故障范围,但不能确定,需结合其它方法共同运用。)
维修步骤:
1、观察主板有无明显短断路。
2、通电、触摸主板各芯片IC是否严重发热或发凉。
3、跳动好线、CPU电压、外频、倍频。
4、通电检测CPU供电正常与否。
5、插上CPU观察数码卡,,若无跳动,首先查CPU工作三大条件,在三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测ISA上AD线的波形。
①D或A无波:BIOS、南桥、北桥、BE线路部分。
②D、A均无波:主要查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周边及本身。
③D无波:南桥、BIOS部分。
④A、D均无波:只有通过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查找故障范围。
⑤A、D均有一点点波,但仍显示FF,可通过波形法,电阻法确定故障范围。
主板易坏元件
①电源:场效应管、电源驱动IC
②I/O芯片、南北桥、BIOS。
③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漏电烧焦。
④电阻、电容等。晶振,74系列门电路。电池
⑤二极管,三极管,小电感,保险,串口芯片,小排阻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1、测阻值。
2、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3、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4、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5、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6、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7、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 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 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错: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或坏 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阻值和波型)
硬盘控制错或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IDE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2、查跟IDE相联系的244,245或排阻。3、南桥
软驱不读或报错:
1、查软驱接口的对地阻值。
2、I/O芯片
3、南桥键盘无作用:查RESET,CLK,DATA,+5V及其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插口和供电的小电感、保险或I/O 芯片或南桥内部
COM口无作用:75232的+-12V, I/O芯片,或芯片的供电
并行口无作用:查I/O芯片,和南桥
COM口和并行口还可以用CHECK IT 软件查故障所在
PS-2的鼠标无作用: 供电脚 I/O和南桥
声卡维修
1、不能检测:查供电,主芯片,晶振。
2、CD有声,VCD无声→多为声卡上的主芯片坏。
3、CD无声,但能检测→功放IC坏。
4、CD噪声大→多为功放IC周边电容损坏
BGA→3.3V供电→3.3V供电。
功放IC→多为虎作伥2025,1819IC。
声卡→为5V供电。
5、不能装声卡驱动程序,或驱动不了声卡,但能检测到声卡,多为声卡上用的是打磨的IC(BGA、主芯片),此时应用原装盘驱动此声卡。
显卡维修
不显示(一点反应都没有,屏幕上):应查主IC供电,不对为IC本身坏,或BIOS不对或坏。
1、显卡不显卡:查供电,BIOS,晶振。
2、花屏:显存②坏或BIOS不对,加速端显存坏,主芯片坏,晶振坏。
3、白光:显存①坏。
3、变色:主芯片或①②显存或活动显存坏→可先拔下活动显存查看。
4、偏色:三其色不对→主芯片坏。
5、缺色:主芯片输出端电阻或保险(电感)坏。
注:主板上和声卡,显卡上的保险都是用电感L,电阻R来代替。
维修要点
1.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3.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5.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实时时钟的晶振坏 只是时间不走.
7.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

网友:
给的字迹限制 接着来澳

网友:
8.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不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 观察主板有无明显短断路。
2、 通电、触摸主板各芯片IC是否严重发热或发凉。
3、 跳动好线、CPU电压、外频、倍频。
4、 通电检测CPU供电正常与否。
5、 插上CPU观察数码卡,,若无跳动,首先查CPU工作三大条件,在三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测ISA上AD线的波形。
① D或A无波:BIOS、南桥、北桥、BE线路部分。
② D、A均无波:主要查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周边及本身。
③ D无波:南桥、BIOS部分。
④ A、D均无波:只有通过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查找故障范围。
⑤ A、D均有一点点波,但仍显示FF,可通过波形法,电阻法确定故障范围。

主板易坏元件
① 电源:场效应管、电源驱动IC
② I/O芯片、南北桥、BIOS。
③ 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漏电烧焦。
④ 电阻、电容等。晶振,74系列门电路。电池
⑤ 二极管,三极管,小电感,保险,串口芯片,小排阻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1、 测阻值。
2、 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3、 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4、 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5、 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6、 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7、 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 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
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 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错: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或坏 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阻值和波型)
硬盘控制错或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IDE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2、查跟IDE相联系的244,245或排阻。3、南桥
软驱不读或报错:1、查软驱接口的对地阻值。2、I/O芯片 3、南桥
键盘无作用:查RESET,CLK,DATA,+5V及其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插口和供电的小电感、保险
或I/O 芯片或南桥内部
COM口 无作用:75232的+-12V, I/O芯片,或芯片的供电
并行口无作用:查I/O芯片,和南桥
COM口和并行口还可以用CHECK IT 软件查故障所在
PS-2的鼠标无作用: 供电脚 I/O和南桥

网友:
希望 这些能帮到一些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这个有用,只能自制下来了。发个包来让大家下载嘛

网友(点评):
服了你了,你复制粘贴嘛

网友:
希望 这些能帮到一些有需要

网友:
复制粘贴,呵呵是我打错字了,

网友:
谢谢了,很好,学习了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给力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在找这些东西,多谢分享。
还有在全点的吗?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共享!不用下载分就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东西不错,东西也多,经验多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给力。

网友:
好资料,很有启发

网友:
  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写的很错呀,看样子是用心了,应该顶!!!

网友(2011-05-06):
写的很全,对一些新手朋友很有帮助

网友:
先看板在测各个点的对地阻值,正常后才通电,这个是维修必须干的事,不解释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学习下。

网友:
还是看不懂  太寀了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好资料谢谢!

网友(2011-07-25):
挺有用的,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发的这些真不错。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25):
楼主谢谢,不会修的应该多看看啊

网友:
可能的话发些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