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很诡异的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1-04-06):
pm45+ich9 ibm+kb926

故障是这样的,发来一片板子,上家做过显卡,因为不知道是几手板,所以我也没问故障,直接上电了,电流上到0.7的样子,然后2秒之后掉到0.36,然后就掉到待机电流了,然后在马上上电,掉电,上电........后来询问上家说是logo掉电重启,这样子像已经亮机的样子吗????

目测吧,显卡加焊过,打上面的小电容,没发现问题,全板的供电全部正常,不放心,把全部电压都测量一下,均无异常,cpu供电芯片已经发出了VRMPG,很稳定的说,然后测量EC发出的一个PG信号,也为正常的3.3V,照理说,南桥内部的与门应该正常的发出了PLTRST#了,,测量无线网卡的22脚。果然有3.3V,cpu没有假负载。我用965没打到复位,不知道有没有复位

我擦,,这叫我怎么修啊,,,观察电流。掉到0.36的时候,PLTRST#已经消失了,然后,等一下就掉到待机,然后又重启

没复位的时候,VRMPG 和EC 的那个PG 都有电压,说明不是缺电压掉电了,那么只能怀疑时钟芯片了,果然,掉电的时候,时钟芯片EN脚电压消失了

这样就好理解了,南桥缺时钟那肯定没复位,但是,我一跑线路就傻了,时钟EN 是由南桥直接发出来的,

没办法,怀疑南桥坏,换桥之前。我认真的查了所以的供电,正常。满怀信心的换南桥,结果,你们懂的

传说中的上电时序,我勒个擦啊,PM_PWROK 信号都正常了,这他吗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时序啊。。。。

求助,求思路。我是彻底没辄了

图纸,貌似论坛没这图,,

网友:
这么奇怪,怎么会是南桥发的时钟开启信号呢。能不能拉个开启电压过去看下。

网友:
前段时间给了别人搞了个AMD的CQ40,也是掉电,显卡挂了。换显卡好了。

网友:
我也尝试过给它拉电压。但是,是南桥那方面的问题。

到最后是时钟有输出。还是掉电,搞不清楚了

网友:
没有人修过么。。

网友:
高深得很了!这问题都查得这么精了不行只有换板了

网友:
这 种问题确实不太好修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sony的板子 电流跳上跳下的 郁闷 继续关注!

网友: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内存上拉???

网友:
那你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有没有时钟信号发出来啊。会不会别的什么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 CPU 复位啊!   我觉得你这种掉电是 有东西没检测过!   C1就是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前一段修过一台联想的本,开始情况是掉电,进了系统用一小会儿就掉电了。后来别的人修着修着成了不开机了。那两个把南桥北桥全焊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给我查,发现主板断线了,给两个小电源块的供电断线了,接上供电还是不行,成了一插电源就拉低电,后来换了那两个芯片,飞了供电,就正常了,也开机了,也不掉电了。所以有时候问题隐蔽不好发现。变严重了反而更好发现问题。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帮顶!

网友:
值得学习哦,帮忙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