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盘对刻完后怎么两个盘都不转了啊?

楼主(2011-04-06):
今天对刻了一个盘,一切正常,一直到完成,再起动系统发现硬盘不转了,再试试另也一个也没反应了,我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高手们路过给小弟一点回复啊,我还是个菜鸟……55555
硬盘

网友:
再起动系统发现硬盘不转了
不是不转了吧。
BIOS能认到盘吧??

网友:
对刻盘,不会造成硬盘不转的,,可能是巧合,,

网友:
不会吧! 我对刻过很多次也没有出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有没有认到

网友:
莫不是哥们热拔插弄挂了?

网友:
这种事不可能两个都挂呀,运气太好了吧,去买彩票吧。

网友:
这么巧的事你也能遇上,点太背了,查查看电路板上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2011-05-12):
恭喜楼主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