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加焊因特尔cpu底座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4-06):
我修主板经常遇到因特尔的cpu底座虚焊的故障,用bga加焊后成功率不是不大,大家有什么高招给分享一下!谢

网友:
换新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10 到 10000 字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579-1-1.html

网友:
不是吧!  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人家说换新板子吧

网友:
打点助焊剂,478的温度调到180就行了啊

网友:
把CPU底座下边的支点削平  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一点技巧吗?有些顾客非让加焊一下!但是总是成功率很低

网友:
你用的什么设备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