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 帮帮我

楼主(2011-04-06):
我有二块显卡都是 :“祺祥 战神X1650GT 256HM DDR3双核动力版”的,二块显卡都不高亮,有维修过该显卡的高手告诉我最容易坏是哪些器件和方法。 谢谢!

网友(点评):
说的太不清楚...无法帮你啊...你起码要把几个关键测试点测试结果告诉大家啊...

网友:
我有二块显卡都是 :“祺祥 战神X1650GT 256HM DDR3双核动力版”的,二块显卡都不亮,有维修过该显卡的高手告诉我最容易坏是哪些器件和方法。 谢谢!

网友:
高温的部位容易坏

网友:
mos管  电容  GPU芯片,挨个测啥

网友:
先检查基本工作条件,你什么都不没测靠猜 谁能猜的到

网友:
供电测量,打打gpu电阻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  补焊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好的,用测量电阻比较法都没有发现问题 mos管  电容和金手指各对地电阻都正常。我才没有思路,它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