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认却上不了网,麻烦知道的师傅指点下!

楼主(2011-04-06):
刚配的新机器用啦1个多月正常,期间有事有一个月没有用,今天拉网线居然上不去,我去看看都很正常啊! 重做系统网卡驱动重装都不行!网络连接显示以连接,可以发送数据包,但是却收不到数据包,IP地址也出来啦,用路由器也是一样IP什么都有就是上不去,也就是收不到数据包!无语死啦! 因为是朋友就先给他弄啦个独立网卡插上去,先让他回去用着!能不能问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找个修改mac地址的软件 改个mac地址 看看

网友(点评):
可以先用CMD PING下192.168.1.1 看看通不通

网友:
呵呵谢谢啊我试试   但是重装系统都不过!

网友:
他用的是什么网
有线的网拨号工具不一样

网友:
查看本地连接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可以用ping 127.0.0.1 来测试下。。如果都正常。。就把机器拿到一个可以正常上网的环境下。。去测试下。。如果还是不能上网。 。可以断定是集成网卡的毛病了。。。这个可以有两个选择。。维修主板或者直接找个独立网卡插上。。。有保的话。。。。返厂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应该好!

网友:
我今天预见的一个笔记本也是这样,驱动装上了,就是收不到数据包,郁闷

网友:
上过独立网卡可以就行了,要不就换芯片

网友:
先还原下BIOS,新机才一个多月的话应该是驱动问题吧,你用主板驱动碟里的驱动驱下看看,

网友:
看来你电网络一点都不认识,
第一,你手动设置IP,IP在你路由范围内。
第二,ping 127.1
第三,ping 你自己设置的IP
第三,ping 路由
第四,ping 同一网络内的其他机器的IP
如果第一二步都OK的话,卡在第三步的话!你可以设置网卡的连接速度为10M全双刚
若不行的!!!那拿原版系统碟出来删除TCP/IP再重新装,
再不行的话!吹丢网卡芯片用独立网卡吧!

网友:
我试过新买的华硕板,内置网卡就是坏的,只可以连局域网,不可以上INTERNET。换了个新主板就OK了。

网友:
你确定你外网线路没问题吗,还有就是在路由里的设置,账户和域名都正确吗

网友:
可能是集成网卡出问题了。

网友:
重写个网卡地址试试

网友:
谢谢  朋友们的意见   !  估计是集成网卡的事!  你们上边的办法我都试啦 还是上不去 ! 可无语   就给他插啦个独立网卡拿回去先用着吧!

网友:
加个独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