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外光固化绿油

楼主(2011-04-06):
请问手里没有紫外光灯  绿油自然干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还有怎么让绿油干的快 谢谢

网友:
晒太阳呀,阳光里面就有紫外线。

网友:
自己做一个紫外线灯。

网友:
最快的还是紫光灯  买了个吧  淘宝上面也就10多块钱   半个小时就干了  很好用

网友:
高温好像是很慢的,上次用风枪考了个考了一天多勉强能用

网友:
如果不是裸露的部分很大的话我一般都不用绿油,直接做上桥就行了

网友:
我用白炽灯烤20分钟

网友:
貌似最块的还是买个紫外灯吧,其他的都很慢的。又不贵的。其他的东西想要弄干至少也得几小时-一天呢。

网友:
用热风枪 吹半小时 也能干了

网友:
晒太阳十分钟就差不多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