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IBM T60一用触摸板就死机,外接鼠标正常使用没 ...
今天接一IBM T60一用触摸板就死机,外接鼠标正常使用没问题

楼主(2011-04-06):
今天接一IBM T60一用触摸板就死机,外接鼠标正常使用没问题
我开机试了一下,用了外接的USB使用了一小时都没问题,但在触摸板上动动几下就死机了。。。
高手支招呀。。。。
触摸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触摸板的芯片有氧化的现象

网友:
遇到过EC坏的。

网友:
触摸板 KBC 南桥

网友:
触摸板有问题没?如果是好的看看相当控制电路……

网友:
我见过可能是电池引起的哦

网友:
应该和桥没有关系,芯片面大

网友:
触摸板一般又用不到。检测下芯片的地方有没有出现氧化短路的情况实在不行就把触摸板的线拔掉区了

网友:
顶7楼的兄弟,这个机器电池坏了就是这个现象 ,见过不低于6台了

网友:
换个触摸板 ,或者你插着触摸板但不用也会死机吗

网友:
最好换一个试试,别误杀

网友:
拔下电池还死机吗??楼上的都说带电池引起的,我倒是没见过,见过电池坏引起的键盘摇杆乱跑的

网友:
电池,触摸板都是好的。

网友:
电池和触摸板都是好的呀。

网友:
键盘芯片H8有问题,最好先代换个触摸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H8。

网友:
客户都取走机器了。没法焊了。客户说就这样用吧。看来是不用修了。

网友:
重新装个驱动看看啊

网友:
对。。可能是触摸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