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解决d0,瞎回复滴请勿回复。

楼主(2011-04-06):
请教大师傅们今天遇到一个d0滴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呢!就是测试卡显示d0完了有时候还能亮有时候不亮 亮滴时候进不去系统,分区后也不好使、测硬盘没有坏道,在bios里看找不到硬盘!    板子是esc滴,能插2.5V和1.8V滴内存。都试了 先试滴ddr600滴完了不好试,又试滴ddr533滴还是不好使。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啊?就是不亮啊!请教了!

网友:
三大供电查了么。

网友:
压压CPU座,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cpu虚寒!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还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有些板子 不跑马但可以看复位灯  看看不亮时有复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