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535S 上一个6脚芯片求解!

楼主(2011-04-06):
  先上图
就是那个标U40的6脚芯片,此机是二修机,被上一家弄丢了,不知道此芯片作用,看图不像是省掉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估计是的看下板子是不是有人动过、。比如啦线或者把2个点焊在一起的?如果有那估计是被省略掉了。那东西基本来说有可以。无也能正常工作。貌似没影响的

网友:
U40:  The NC7WV07P6X is a dual buffer with open drain output from
Fairchild’s Ultra Low Power-A series of TinyLogic. ULP-A
is ideal for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extreme high speed,
high drive and low power. This product is designed for a
wide low voltage operating range (0.9V to 3.6V VCC) and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more drive and speed than the
TinyLogic ULP series, but still offer best in class low power
operation.
The NC7WV07 is uniquely designed for optimized power
and speed, and is fabricated with an advanced CMOS
technology to achieve high-speed operation while maintaining
low CMOS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
这是键盘诊断卡可有可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能大概貌说明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翻译了下,看的不是很明白,你自己在线翻译下看能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