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接电池好像能通电,接适配器却没反应

楼主(2011-04-06):
笔记本电池接在笔记本上好像能通电,但没电 了,带不起电脑,接适配器却没反应,我全拆了,用手一摸一个芯片,真的好烫!这个芯片是ISL6251是在CPU旁边的一个芯片,这是什么芯片?哪些芯片可以代换?笔记本是昭阳E43L

网友:
ISL6251是充电芯片,,前几天就是修过这样一台电脑,,故障同你的一样
修完后,发现电池也已经坏了,,原来就是外电源不工作,但能给电池充电,所以机器一直是外电给电池充电,电池给本子供电,,后来充电电路坏了,才送来修,,,

网友:
ISL6251
好多板上都用的。。应该好找。这种问题大多是隔离电路问题。有的充电芯片坏了。。也是这个问题的。。你先换个试试。不行在查查隔离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换了ISL6251就好了吗?

网友:
查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