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COMPAQ V2000,接上硬盘触发后立刻保护断电,求 ...
今天接一COMPAQ V2000,接上硬盘触发后立刻保护断电,求助中~!

楼主(2011-04-06):
如题:接到手时没有硬盘,估计以前也是这问题,装上硬盘经常开机触发后立刻断电保护,有时能正常触发。正常的时候装系统使用等完全正常,使用几小时后,再次开机却又出现之前的现象,而且现在是每次触发就立刻断电保护,需要断电后才能再一次触发并断电保护,取下硬盘触发正常。求高手支招,谢谢!
硬盘

网友:
本人新人加上笔记本维修少,希望高手回答的时候尽量先说些方向性的,或容易懂些的词语,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本的硬盘接口爱有问题

网友:
换南桥 试试

网友:
这个IDE供电是哪里给的?

网友:
换硬盘不行的话,测一下接口有没有短路的,如没有,换南桥试试。

网友:
测了一下,找到一个4812与硬盘接口供电41和42脚相通,不知道这种块子是否容易出问题,网上也没有找到4812(8支脚)相关的资料

网友:
硬盘电压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