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打原创》每日一贴,新手学习,老鸟复习(13)

楼主(2011-04-06):
十三章    主板复位电路

   主板复位电路主要由复位键、南桥、74门电路和电阻电容组成。

  门电路芯片一般共有14个脚。 其中7脚是地,14脚是VCC(电源输入脚)直接通向ATX电源的第四脚

主要易坏的东西有:74门电路。南桥。PG信号连接的三极管

下面是检修流程。。。

1.检查复位针上的3.3V或5V正常不

2.检查复位开关到电源插座之间的线路。

3.检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输出低电平。

4.检查复位开关到南桥的连线。

5.检查电源第八脚PG信号到南桥 线路正常不,重点查三极管和电阻

6.检查门电路是否向各个部件输出复位信号

7.检查门电路芯片与各个部件的线路。

8.检查门电路芯片供电正常不。

9.检查电源插座到门电路的线路,更换坏的器件

10.检查南桥给门电路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11.更换门电路芯片

12.更换南桥。。

网友: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主板上的各个电阻的正常阻止是多少..还有74门电路只的是哪里...谢谢了.电脑这行我才刚开始学..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 在学习的时候都有的  的确不错 好久没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是新手,你指的74门电路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不是说低电平测不到的吗?

网友:
我只知道门电路是开机电路.但是74代表什么.在那个位置..我很纠结.还有主板的理论哪里有请楼主给我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74....是只一个14脚的门电路芯片的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上每个电阻基本上都标有阻止的大小!
74门电路是之74...门这芯片相关的元器件组成的电路!

网友:
哦是这样啊.谢谢指点

网友:
74门,多么熟悉,可惜都还给电子线路的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