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30充电故障。

楼主(2011-04-06):
机器故障为,在外接好电源的前提下,再插电池正常充电;如果先插好电池,再插外接电源即电流达到最大值,短路,随即保护停止充电。
短路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Q32 AO4470和PU1 MB39A126PFV-ER充放电芯片短路,更换之后故障依旧。
附联想G430独显图纸

网友:
这故障很少见,希望高手搞定

网友:
查查充电放这一部分的电路, 此情况应是接入适配器后电池放电管没及时截止导致的大电流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