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是什么意思啊,怎么都理解不了。。。

楼主(2011-04-06):
这图中,-SHUTDOWN信号,有着VCC3SW上拉所以是高电平 。。。。

上拉怎么理解啊 ???   是不是 VCC3SW 和 -SHUTDOWN 之间的  那个电阻 就是传说中的 上拉 下拉 电阻 ,请教你们,你们是怎么理解 上拉 下拉 的啊?

网友:
上拉我意思就是通过电阻将信号的电平拉高,其实就是在信号线与+电压线之间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上拉电阻,下拉就是接地或者负电压,不过主板很少用到负电压,一般指接地。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将电压拉高就是上拉,把电压拉下来就是下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     你这么一说,我想通了  呵呵

网友(点评):
真想通了?

网友:
2楼说的蛮有道理

网友:
一般芯片输出分集电极开路和发射极开路输出两种,因为集电极开路不具备驱动能力,所以需要上拉电阻,而发身极开路输出不具备漏放能力,为了使输出线路储存的电荷能得到及时释放,所以需要下拉电阻,画个草图更好理解

网友(点评):
你错了!你的图中的电阻并非上下拉电阻,应该叫负载电阻才正确!

网友:
回麦兄,你把三极管框到IC里,只路出输出引脚,再和实际图纸比较下,就不会觉得它是负载了,比如当作一根地址线。

网友(点评):
你画这样的图给的第一感觉就是放大电路!误解了~~!

网友:
楼上高手,我也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豆腐刀的坐骑,就知道——牛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前级驱动能力弱不足以真接驱动后级电路,通过上拉电阻接到电源正极,借助电源能量提高前级电路的驱动能力.例如CMOS电路带载就弱,当它的后级是TTL电路时,必须得接上拉电阻.

网友:
简单理解是提供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