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开机时间报错0271报错过后有个锁光标一闪一闪的救助?

楼主(2011-04-06):
                       IBM R400机器 开机LOGO过了, 就出现0271时间报错过后就出现个一个小锁后面有个光标在一闪一闪
  这个是什么锁,知道的给小弟说一下,不胜感谢,怎么解?

网友:
BIOS里加了密码了..........

网友:
有密码,输入正确密码就OK了

网友:
怎么重复提问?

IBM R400 开机时间报错过后有个锁!

网友:
BIOS肯定是被锁上了。刷BIOS应该可以解掉锁

网友:
同意楼上的,bios锁了

网友:
直接干BIOS  刷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洗刷刷BOIS,干了加密芯片OK

网友:
BIOS锁,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