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4-06):
主板我做了北桥,独立显卡换了也不行急死了,诊断卡跑完了7F  ?  就 是不亮滴滴的声音都响了的?

网友:
怎么没得呀

网友:
上狂暴 立的显卡试下,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桥。先换根好内存

网友:
查查槽上的供电,时钟,复位可正常

网友:
跑马正常不显示可以先刷BIOS试试的

网友:
╮(╯▽╰)╭刷BIOS要小心,最好先备份BIOS。有风险,谨慎操作!

网友:
集显吗,如果显示器的信号灯亮了不显示,多半北桥挂了.如果说信号灯都不亮,可以查下VGA的13 和14针的行场信号啊.

网友:
7f跑完了  有可能检测外设接口了  刷个BIOS试试  测测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
刷BIOS吧  技嘉好多都是

网友:
没错,先刷下BIOS了,我就遇到过跑完代码还不显的,后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没有很大把握的最好是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查显卡槽的AD数据组阻是多少  来排除北桥坏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的,显示器还是没反映,我在想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我怀疑你那个桥是不是做好了。

网友:
能滴滴想说明主板基本正常了,先前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要做桥?

网友:
还有没有搞清什么问题做了桥了,起码都刷刷BIOS试一下,不然好的都变坏了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不行刷下BIOS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或刷个BIOS 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