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ir 13(MC504CH/A)白屏

楼主(2011-04-06):
不知道怎么回事屏换了还是不得行,以前我修过这款屏换了就好了的。屏线也换过?各位大侠求助下怎么解决。
Mac

网友:
查查屏供电正常吗?有时候白屏是因为屏没有屏供电。

网友:
是一开机就一直白屏吗? 苹果硬盘坏也会这样,光驱坏也可能会这样 硬盘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