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win2003打驱动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1-04-06):
    今天给一台单位的电脑安装win2003在挂驱动时怎么也挂不上网卡驱动和声卡驱动一打就蓝屏。
   我用的是驱动人生和自由天空请问有什么网站有win2003驱动和给win2003挂驱动的好工具

网友:
一般2003的驱动可以用XP或者2000、NT的驱动替代,但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硬件设备的具体型号。或者以硬件ID的方式查找驱动。

网友:
事前一般建议先备份驱动,事后嘛,检测硬件型号,下载适合的驱动!工具不是万能的,有备无患才是真的!呵呵!

网友:
2003我都是手动装驱动

网友:
先备份驱动 ,没备份的话,检测型号,官方下载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行吧

网友:
现在驱动精灵人生都不好使了都用驱动包了、、论坛上有啊!!你自己搜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2003还是安装版的稳定,驱动最好是原主板的驱动。有时候会出现你想象不到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是,。楼主是做服务器那就要打原版的驱动了,可能要版本老点的驱动好点。。
像驱动人生之类的打的都是最新的驱动。老板子就不能用

网友:
楼上说的是,楼主是做服务器那就要打原版的驱动了,可能要版本老点的驱动好点。。
像驱动人生之类的打的都是最新的驱动。老板子就不能用

网友:
是驱动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家伙也在啊

网友:
建议还是上原版驱动吧,很多板子用软件打驱动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原版的驱动,到官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