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输出电压低(已解决)

楼主(2011-04-07):
一款老电源百事得BT-3200B,闲来没事用来练功。加电紫色线5V,绿色线0.2V,其他各路没输出,并伴有吱吱声。拆机检查电路无明显烧坏痕迹,直流输出各路滤波电容均鼓包。先将鼓包电容全部换掉,加电模拟开机能正常启动但感觉散热风扇转速较慢。测各路输出电压,12V输出只有10.8V,接一光驱做负载12V输出电压为11.2V输出仍偏低。求解下一步检查思路。装在主机上测试系统能正常开机且运行一段时间未见异常。

网友:
将两个330微法大电容换下,检查220输入电路及功率因素变压器

网友:
低一点问题不大,一般都不是很标准的

网友:
电源整流滤波后电压测过了,均为160V没问题啊。

网友:
低点也没关系的

网友:
可以接到主板上,带负载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
是不是表坏了

网友:
吱吱声应该是低频啸叫二颗大电容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吱吱声,除了大电容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换光耦和431试试

网友:
11.2应该也可以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不用管

网友:
不算很低,负载能启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鸿宇的P4电源 ,有一个黄标签写着金海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故障时通电厚有吱吱的响声,拆开后发现是个494单芯片的电路,后级输出有好几个电容鼓包,更换后啸叫消失,但12V输出电压带负载与不带负载均为11.5V  郁闷了好几天也不知道如何把12V的电压提上去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上机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