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针孔焊接??

楼主(2011-04-07):
针孔焊接,先把针用针孔定位,焊上再移开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
用针孔定位???用什么焊上,,是一种专用的东西么???

网友:
不太清楚。难道不是直接把针插进针孔。然后用锡去焊么?应该没有这种专用的一起吧我没见过的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词啊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用来焊接主板电容的,主板上电容引角里的锡有时候吸不出来,这时候用铬铁加热,插入钢针,等冷却后拔出钢针,就可以上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