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 MR17E-DD液显的怪问题!

楼主(2011-04-07):
牌子AOC  型号:MR17E-DD    通电看状况,亮一下就黑了,根据经验要不高压,要不灯管,要不电源板!好了拆壳,看电源板无电容鼓包的情况!测了下电压,有3组电压,一组24V  一组12V   再一组是5V  .拿自己的好灯管接测,情况依旧,就外接自己的高压,还是这样亮一下就灭了,我接了外接高压测了两次,再测发现现在接上电源没反应了,不管怎么按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没亮,我询思是不是我外接高压接哪里短路了?我用万用表测了下各组电压,24V   12V   5V    都有,测了下开关线,没电压!我想不会是这驱动板坏了吧!看了下这驱动板,妈呀,两根屏线,我可没这样的驱动板呀,驱动板又没修过,这个可以修不?换不成呀?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这是昨晚出的情况,现在早上我一来再接了下电,*脏话*又亮了,黑了之后我再按开关又是没反应的情况!这驱动板哪的毛病呀。一个破液晶也搞的我没思路了!

网友:
测量下开关是否完好?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的问题,能换掉,还是这样的话就要找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