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v8 pro主板开机一分钟后掉电然后自己上电再掉电

楼主(2011-04-07):
手上有一片abit kv8 pro主板开机一分钟后掉电然后自己上电再掉电,不停的反复掉电上电,换w83303d和w83627f-aw I/O后不良依旧,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那的问题。

网友:
查所有供电的场管是否正常

网友:
占个沙发观看结果

网友:
看主板上的电压全部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CPU温度等方面。刷一个低版本的bios试下(前两天遇到一个相同故障)。

网友:
杀个bios不行的话,加焊一下桥和u座。

网友:
是否是单桥啊

网友:
老大掉电时Post card到多少呀?过d0没有还是到2A?如果是电源短路应该电源保护,不会再上电除非是垃圾电源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
老大掉电时Post card到多少呀?过d0没有还是到2A?如果是电源短路应该电源保护,不会再上电除非是垃圾电源没有过流保护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751-1-1.html
没保护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此板已修好,加焊南桥后问题解决!!!

网友:
掉电的最不好测试。。只有凭经验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