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326开机提示00A错误,找不到无线模块,启动后无声音

楼主(2011-04-07):
客户一台HP COMPAQ 326机器前天使用正常,曾按360提示进行了软件升级,之后使用一段时间后正常关机,昨天早上开机提示找不到无线模块,错误码701,后面的一屏提示
The following product information programmed into the system board is missing or invalid.

System Board (00A)
- Product Name,
Configuration,
serial number,
product number

Enter - Continue Startup

从网上搜索发现国外有很多客户也出现这种提示,倾向于刷新BIOS,但是从该机bios调整页面中提到该机应该可以使用UEFI方式的,本人尚未接触到UEFI相关方面,也不确定该机是否已经是使用UEFI方式来启动机器,望各位老大百忙之中给解答下啊!
昨日曾联系HP客服,客服对于UEFI标示不清楚,只是说可以刷下BIOS试试,不过失败的话HP将不负责保修该问题,因该机客户刚入手不到2月,遂郁闷中!

网友:
没遇到过   也想看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拿去保嘛  弄好后在给顾客收钱就是了

网友:
1.杜绝360之类的垃圾软件
2.最小化测试.
3.拿HP去保修

网友:
感谢mastercn大的建议,当时倒是忘了拆下硬盘试一下了哦,如果是UEFI,很多设置应该是在硬盘上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报invalid serial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