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电脑除了PPS有声音其他任何都没声音的办法

楼主(2011-04-07):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机子,是一台老联想机,256内存,
说是电脑除了用PPS看电影有声音,其余的全部没有声音,包括开机、、、
心想这就奇怪了,如果是声卡坏了,应该都没声音的啊!但PPS还有声音?
开机一看,电脑超卡,估计是中毒了,杀毒杀不出来,
换个AC97驱动试一下,重装驱动还是不行,从官网下声卡驱动还是一样,
老奇怪了、、、脑子一转,最后一招,重装系统,十分钟后,系统装好,开机马上就有声音了。
依我看还是客户,下载垃圾东西了,致使电脑中毒(电脑超卡),病毒破坏了系统,总之是系统引起的毛病。
刚开始我想省力下个驱动装一下就完事了,谁知到最后还是重装系统了。
现在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1次听说。碰到这种问难题打驱动没用的话也只能去装系统了。

网友:
请仔细阅读

 5、如果对方允许你重新安装系统,那就不要试着去做任何修复工作,因为重装系统是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141-1-1.html

网友:
我对ptmanager的帖子领会这么深刻,是不是应该给点某种形式的奖励,比如下载分.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看过ptmanager管理员写的这篇帖子,心想小事情,装个驱动就成了,谁知、、、

网友:
这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置什么地方 有问题 高手 说一下

网友:
如果可以,重装系统是最快的解决方法了,不过这样无法找到根源,万一下次遇到个不能重装的情况就gg了

网友(点评):
支持 我就想 找到毛病所在 但 由于 水平 有限 只能、、、

网友:
确实,要碰到不能装就G了,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
要找问题,可能是非常耗时间的一件事情,这个还是得看具体情况和条件了。如果是自己的机器, 倒是可以慢慢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