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1550v 电源跳变问题

楼主(2011-04-07):
NEC 15 寸 未拆之间电源闪烁(一亮一灭)
拆开后测输出给高压条和驱动板的电压有跳变
拔掉高压条和驱动板连接线电压还是跳
测电源IC   UC3842的7脚电压有跳变
拆掉电源IC和电源管,测7脚有20V
换了电源IC 3842/电源管/IC 3842  7脚相连的二个电容(50V/10UF,35V/100UF)/431
都无效,3842  7脚电压还是9——15V之间跳变,输出电压也在6----10V之间跳变
会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3842换了。可能是内部坏了引起的。一般跳变是外面的50v电容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此种问题,都换了还是跳变,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3842供电电容的问题

网友:
3842供电脚的一个二极管有问题,你换了试

网友:
同意2楼的 有的电容坏了 我以前修过 换过就好了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 7脚跳变 问题一样的 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电源IC 3842/电源管/IC 3842  7脚相连的二个电容(50V/10UF,35V/100UF)/431都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了,现在有三台都一样的状况

网友:
这个见过最多的就是电压IC供电电容问题,你换大电容和开关管试试吧

网友:
哪里电压跳变啊?
是12v何5v跳吗?
我之前遇到过是换了12v5v的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12V,5V还好跳变不大,只有0.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开关管拆了都跳

网友:
   先把那些负载都拿下看跳变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负载早就拿了,只用一个电源板

网友:
   光偶有没有换过,再过看看连接3842的那几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换换12v的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你看一下3842附近有个50V的小电解电容 把它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容不良,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看一下12V是不是给光电耦合器供电的,
我见过给供电供电的电容漏电导致电压有跳变的

网友:
另外,断开给3842供电的二极管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光耦问题,再看看5V和12V之间有接稳压管没,如果有,把这个稳压管也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开关管肯定跳,3842的正常供电没有只有启动电压,一消耗降低然后又启动。,看开关管激励正常不,那中间的回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