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4-07):
接到一华硕 本本,来的时候说是进水的,拆开后清洗后,开机居然能显,高兴换了,事情往往没那么容易啊,隔了一晚,开机不显了,供电都有的,北桥  显卡,都加焊过了,电流跑0.72左右,风扇长转的,内存插不插电流都一样的,插上显卡,风扇不转,电流跑0.99到1.04左右的,请问各位,都到这种地步了,回事南桥的问题吗,请给位前辈多多请教啊,谢谢

网友:
你用假负载测测,我感觉北桥,显卡面大。好好观察一下板子。。。

网友:
CPU 内存代换不行的话,从电流看应该在显卡或北桥上,取下来重作。

网友:
- 重新植株 做下南 北桥 如果还是不行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认真查下。

网友:
AMD CPu的话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你没烤板吗?如果是amd的cpu基本上就他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波啊,看看卡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