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2N68-AM SE

楼主(2011-04-07):
主板全板供电不停的放电`比如CPU上管12V一万用表点那里一直掉到0V没点思路了`修的头疼`求高手帮忙解决哈。

网友:
路过 学习中

蔡杰赢 -10 学习不是这样学习的。这是灌水

网友:
對地微短路?所有電壓都是用電錶碰一下就到0V嗎?

單CPU_12V的話,可以嘗試維修12V 與 GND的相關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次板已把NV桥取下等待结果中。。

网友:
桥已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