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电源高压一体的板故障

楼主(2011-04-07):
我这有块电源高压一体的板,起初故障是液晶显示器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能,后来就一起点不了,拆开后换了两个电容,测量有黑白相间标有1N4007二极管坏、黑红相间(好短的那种)标有3B的二极管(板上标注是ZD1)坏(找了一个像主板上那种较长细的替换),还有一个三极管8N60坏(用7N60替换)。换上去测电压5V的为5.2V,12V的从13V一直升高,后来测ZD1又穿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你ZD1使用不当 如该稳压管一头接地一头接电源初次16V 就应该用22V的

网友:
稳压管都有一定的耐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1n4007不是整流二极管吗,它坏了,直接就烧保险了。zd1是稳压的二极管。12v一直升高,查一下反馈。断开高压板,用灯泡做负载。

网友:
好,晚上回去弄个图上来大家帮忙看看,另外我还不知怎么查反馈呢,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