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灯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2011-04-07):
想知道LCD显示器的灯管一般是多少伏的??

网友:
启动电压1500,工作电压700

网友(点评):
尺寸不同,有工作范围:1200-1500V、600-800V

网友:
我被灯管高压电过  电流不大  只是肉黑了

网友:
我也是.就是有个黑点

网友:
那个是高压呀,电流不大,但是电压可高了。

网友:
电流能测吗?用过万用表量,电压,但还没碰到就嗞嗞打火了

网友:
危险的东西 不能去测

网友:
应该是1200——1800

网友:
工作时候800v左右,启动的时候高,1000v以上,不过电不死人。

网友:
1000多伏,电流小,所以电不死人,只是有点痛。跟打火机电子电到差不多吧

网友:
我也被电过,但从此就不害怕了。

网友:
那我以后不敢搞了   会电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