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图纸?都自学快半年还是蒙的……

楼主(2011-04-07):
各位高手这图纸到底要咱学看的呀!我都找了很多很多资料学习了快半年了可还是不会看,拿到板子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必须要了解开机过程。跟跑电路一样

网友:
多看看基地里的维修实例,从他们的例子中慢慢学学,我也是从维修实例的讲解中学的。

网友:
还是系统学习一下的好、有时间你到基地去实地学习一下,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看电路本来就很难的,从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元件作用,到基本电路,如放大电路,滤波电路、耦合电路等等。我也是在学校学过几年,现在好像也忘得差不多了。有时看到电路图都会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就从基本的学起吧,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
看哪一点连接到哪一点,电压多少

网友:
去工厂待段时间就知道了  我之前在培训学校出来后什么都不会 给个故障都无从下手 后来去仁宝待了1年  现在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是去基地学一下比较好。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有图纸修复的几率很大 先看主板上的大电感看看产生3M 5M 不 后查开光有没有电压  没有就看图纸开关上的电压那里过来的 图纸就其作用了  看图纸也是根据想象在查的 不是给你个全板图纸你瞎琢磨的。然后开光电压出来 就按下看看其他的电压出来没。没有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开图纸开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 然后就会出来。 这样一步布 来   最后你就是高手了!!哈哈 比较笼统啊

网友:
我都修两年了  还是有很多信号  不知道呢        我在半年的时候  天天就是拆机器    连显卡都没有做过呀        你比我强百倍了也

网友:
4楼说的好,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

网友:
比如你修到一台IBM T42不加电的,就要测一下工作条件啊,有没有3V 5V,如果没有就要测一下1631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个要从电子元件开始,首先要知道每个元件的作用,然后先看整体框图,接下来再分析单元电路,接着深入信号和控制,还是要系统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
自己学,那就得一步一步来,从最基本的开始。最起码要知道主板上的元件叫什么,有什么作用吧?

网友:
赞同14楼的说法 还是应该从基础学起 虽然慢点 但是后劲很长

网友:
昨天借助论坛的图纸修好了一台三星Q20笔记本的主板故障,损失也很大,整整30分。如果没有图纸真的不好判断。

网友:
看到这我就有点安慰了.因为老是看到高手,对我打击太大了

网友:
这个先学好电子基础知识,然后再学电路分析,再学维修。这样的话,学的快一些。个人建议

网友:
我也在自学维修,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