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不能搜索到无线网络无线网卡灯没亮

楼主(2011-04-07):
驱动我也重新装过了   结果还是收不到无线网络   笔记本 哪个无线网卡的灯  也没亮

是不是  网卡坏了 呢

网友(点评):
联想的笔记本,不少机子的无线是有个开关的,拔动开关那种的!

网友:
楼主能说具体点吗,是什么品牌的本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 还没拿来。。

网友:
弱弱的问句  无线开关打开了吗

网友:
你自己都没见到机器就往上发帖搞什么东东啊!

网友:
先换个无线试试 确定开关已经打开还是 说没打开开关的话,那就拆机吧,,那个无线开启信号肯定出问题了,并且一直为低,好解决,从无线槽有个3.3V 飞到 开启上 让它一直为高电平,就能开启了,。。。以前修过。

网友:
基本都是你的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novo Ideapad Z360
Model Name (Machine number) :20061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 网上搜不到这款 笔记本,,这款是粉红色的     开关 开了的
驱动一才想装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 笔记本这块 很白的。

网友:
天线有没有插好。还

网友:
一般驱动没关系 ,排除系统 开关问题,那就是硬件方面啦

网友:
网卡开关么有打开吧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下。看下驱动打好没。系统驱动打好了的花还没用估计就是你的网卡出了 问题了。或者你那无线开关有没打开 。线有没差好。检查下线有没出现贝夹断什么的情况出现。没有的花就绝对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