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的191EW9白色过高 刺眼

楼主(2011-04-07):
先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MDA2MjI0.html 买的2手坏的 卖家修过 估计机器压过屏线 卖家说空调滴水 滴到显示器后面 结果开机时间 屏幕有一块发亮 进系统一切正常 后来用的时间长了 发亮的部分变大 但是进系统还是正常 后来找人修 没修好 压过屏线吧 症状是 凉机开机 开始上部出现滚动的亮线 彩线  然后出现大面积变化的亮斑 进系统的时间图象模糊 过3分钟以后正常 但是偏色 白的太亮 在显卡的设置上可以调一点 但是亮的地方还是太亮 .用了几天以后进系统不需要3分钟马上就可以清晰显示 但是还是白色失真 求接.

网友:
在线=结果啊

网友:
把你的屏用电热毯包好 让电热毯把屏烘烤一天再说

网友:
晕,你的拍摄水平也太高了,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建议你拆开电路板来,用电热风筒吹他半小时吧

网友:
哈哈哈 电热毯漏电 没听说过 别说你液晶 手机掉水里了 一样烤干 两天两夜 完好无损 40来度烘干电子元器件效果很好 你的机器本就受潮严重 已经让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你非要继续带病使用 到了屏电路彻底过耗损坏时 你烤不烤干都无所谓了 为啥 屏完蛋了嘛 还修什么讶

网友:
一般的显示器 在菜单里面有个 复位。REST ,复位图像,复位色彩等等,都试试,不行的的话就找找资料 看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如果到工厂模式也调不好的话那就只有修电路了。

网友:
看不清楚,上个故障图片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