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无显示

楼主(2011-04-0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50开机后电流直线上升到1.2A左右掉电。CPU和北桥超热换CPU一样反应。测CPU供电和北桥供电,北桥供电正常CPU供电1.33V偏高。换CPU供电芯片后故障依旧NND怎么又是这样的问题啊!(前几天也是碰到一台联想也是这问题,后来换了南桥搞定了)拆掉PC卡槽后看到南桥给人干过了,直接更换南桥后上电开机电流走得很正常接显示器OK,回头再测CPU供电也恢复正常电压。(本人没什么理论知识只知道用实战经验维修,有机会要去学习下)

网友:
这个一般是cpu供电虚焊

网友:
估计谁也解释不通。。。。。

网友:
是的,我也觉得是CPU供电问题但本人理论知识不全只有靠平时的维修经验来修,这种问题经常碰到但每次都是换南桥修好的。无解啊

网友:
CPU供电和 南桥都爱出故障

网友:
好像是ADP3205这个芯片有空焊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给做坏了,

网友:
干干 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