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坏主板一张

楼主(2011-04-07):
本人因不会维修,所以顾客笔记本直接换板,特销售坏G460主板一片,故障为电池接口部分进水,有极少数氧化地方,目测烧毁2颗小三极管,本人代换后照样不通电,就没有在搞,主板没有维修过,就是我换过2个小三极管,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本人,QQ940449345

网友:
说不会维修,还会换管,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会代换。

网友:
晕死,都说了这笔记本我没有办法搞的。就代换了2个小三极管,其他的不知道哪儿坏了。但是绝对没有修过桥和芯片这些,

网友:
现在QQ这些可以加了

网友:
应大家要求,我上图说明一切,其中打了红圈的是我换上去的,是我看到三级管的脚腐蚀断了所以换2个上去,但是还是不行,其中一个是小三极管还有一个是个大的好像是电阻吧!其他我没有动过,也不知道哪儿问题,反正就是不通电图片在我的相册的

网友:
几多钱出?

网友:
明盘 合适就拿

网友:
料板的材料罢了。

网友:
100大洋你卖不卖

网友:
在加一点可以买新的咯

网友:
机子序列号在吗 主板上标签有动过吗

网友:
已经出了,谢谢关注

网友(2014-09-25):
出了吗多少钱能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