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F 的产生顺序

楼主(2011-04-07):
关于REF 的产生顺序,想问下,供电IC在有供电和开启信号的时候产生REF电压,还是有PG信号后产生REF 电压
信号

网友:
先有REF,REF不正常,供电IC控制调出的电压就不正常,电压不正常就不会出PG信号。

网友:
我觉得 是 电压产生后就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