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电脑黑屏都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1-04-07):
如题,都什么情况会引起电脑黑屏啊,开机主机加电,但是电脑显示器是黑的
黑屏
电脑
电脑黑屏

网友:
基本功夫,要从系统维护做起啊,做维修的,电脑组装要先过关,不然入不了门的。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吧。电脑的基本故障解决这一阶段你要学一下!!

网友:
显示器有没无信号提示

网友:
有主机问题没有就显示器了。。。主机内存擦擦试

网友:
分辨率太高了也不行

网友:
怎么出的情况,好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啊。建议发个图看下

网友:
一般台式机黑屏是内存、显卡的金手指氧化过度造成的接触不良引起的。用橡皮擦除基本能解决黑屏故障。还有就是分辨率过高也会黑屏,这时重启进入安全模式修改分辨率再重启即可。VGA线松脱也会黑屏。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啊

网友:
主机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主要先检查内存,显卡先吧!

网友:
内存、显卡、信号线、显示器、屏幕刷新频率等都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感谢大家,具体的情况还没看到,就是提前了解下.客户打电话说内存已经换过了,还是总黑屏,有时候一开游戏就黑屏了

网友:
引起显示器不亮的情况太多啦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显卡或者显示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