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门的机子除了换屏,还有其它选择吗?

楼主(2011-04-07):
HP 6535S

QL64  2G  320

配置不低,就是屏闪,表现为最底部有条2像素的绿线,几天后有加宽的趋势,机子是朋友的,以前我一直玩小黑,现在有机会也整个HP玩玩,这样的屏可以修么?有兄弟用过闪屏门机器么?

自己用全力可以修好此屏吗?

屏坏总有个地方吧?比如高压板,比如排线,比如液晶……

不会全坏,无可救药吧?
网上看到有这类闪屏的屏卖70-90多元不等,这些如果不能用?会有人买?

网友:
有人买的,我就要

网友:
换屏,没的说。不再要这个牌子的了,如果有保修当然是好上加好,保去。

网友:
这种现象能不能修啊!!!!

网友:
没法修哦  只有换屏了 又打屏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打屏" 是什么屏? 大概多少米?

网友:
不还意思打错了  网上的屏 还是便宜

网友:
闪屏的话是高压板或灯管  你说的屏上有两条线的话 那是屏信号的问题  个人见解啊

网友:
有线的话大部分是屏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闪屏门”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确定是屏的问题了吗  先闪开线不说 我现在考虑考虑你那怎么那么像反复自动开关机呢

网友:
拆开用东西轻压下对应的地方看有没有反应,这样多半是屏坏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就是屏坏了
因为它用的是经典的 LG Philips LP141WX3-TLN2 屏幕
包闪……谁用谁闪亮

网友:
LG Philips LP141WX3-TLN2
用这几个屏很纠结,换了6台这种屏了,手上都是这种屏,我也在找方法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这屏修不了~~

网友:
LP的屏只能换啊,千万别要LP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