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外接花屏 ,LCD不显示,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1-04-07):
华硕X88s  外接花屏  ,LCD不显示,各位给点意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523-1-1.html

网友:
外接花屏,基本可以判定是显卡问题了,重做显卡。LCD不显示,  看看屏线是不是好的,高压板上是不是有电压,测下啊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的问题,搞显卡。

网友:
99%是显卡的问题   你最好拔下来在做上就OK了

网友:
外接都花了,先搞显卡吧,完了再看结果如何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1310。外接正常。lcd有点点花

网友:
换一个显卡是最好的

网友:
做个BGA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显卡显卡,加焊下,基本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显卡的通病啊  没办法啊 太垃圾;了啊

网友:
都花屏了 还犹豫啥啊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或者换啊,这不用想啊

网友:
换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