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液晶,请问修液晶日常工作要不要用到视波器

楼主(2011-04-07):
新手学修液晶,请问修液晶日常工作要不要用到视波器,如果要用,用多大的

网友:
修笔记本要用到示波器。修液晶应该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很简单的,多接触几次就会了

网友:
大哥  液晶上就那么3种板    电源板高压板是单层的   就驱动板麻烦点    都好修的很   用不到的    在说你修液晶买个2000多的示波器严重浪费资源啊

网友:
是呀,楼上说的对,根本用不上

网友:
一般都没用示波器的

网友:
不用示波器的

网友:
如果又修本本的,买一台也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好,没有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板呢  想修屏没示波器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看来大家是不修屏的喽 不然没有说示波器没用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機會不多,主要拿來測振盪的波形,但是一台很貴。
其他工具備齊了,再買也不遲。

网友:
我屏板也修   至今还没用到过示波器

网友:
不用示波器,就那么几个件,不行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