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外接内置全部无声音

楼主(2011-04-07):
故障描述:客户送来HP NC6220开机后无启动声音,放音乐外接耳机也无音
拆开后的主板

USB小板和外置音频在一个小板上明显烧坏了,这是我用洗板水清过后

断开小板测声卡芯片AD1981B的工作条件,先测供电19pin3.3V正常。253843pin
0 .7V
明显偏低

电路图看这三个pin 相连的元件
这三个电压由U4002这个5脚元件提供

U4002供电输入正常EN正常。开机时这个元件发烫,然后打5脚对地阻值为0

拆下U4002打5脚值
打值还是0

与其相连的元件除了声卡芯片还有一些电容电感,这个芯片容易拆。拆下后打值正常,证明芯片短路造成无音。换上个好的芯片,声音正常。外置的接口由于电路板烧坏没有维修价值20块钱从淘宝买了一个,故障到此修复

网友:
拆下U4002 打对地还是为0   还能判断是新芯片损坏?应该拆下U4002以后对地不是0 才能判断U4002损坏吧!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声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拆下这个芯片,打值还是0,这个脚是直接连的声卡芯片的三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声卡芯片坏了吧?

是的,声卡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拆下这个芯片,打值还是0,这个脚是直接连的声卡芯片的三个脚

我以为是U4002损坏!没看清帖子!

网友:
LZ的万用表,我在基地买 的胜利自动挡。。羡慕ing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U4002损坏!没看清帖子!

呵呵,今天还想发个台机帖子,板子到现在也没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很喜欢你万用表

网友:
哈哈,我也看重哪个万用表了,以前师傅也是这个表

网友:
楼主的福禄克的万用表,要300多吧

网友:
20元,收费也要200吧!

网友:
万用表基地买 的350大洋。换这个芯片收费同行100块

网友:
思路清晰啊  可以算是秒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