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运行系统正常,开多久都不会自动重启。PE也不会

楼主(2011-04-07):
主板各各电压,各各原件都正常。就是一进系统就会自动重启,系统重装{多个系统版本}问题依旧。更换内存。硬盘。IDE线问题依旧,后面更换CPU问题解决。听说好像的CPU内核的那个部分与煽热片接触不好,所以导致自动重启。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够吧

网友:
散热不良,或CPU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CPU引起重启没遇到过

网友:
CPU不良,乜会产生这种原因

网友:
那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