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A500G烧南桥

楼主(2011-04-07):
接到一台联想昭阳A500G的机子接上电源解发后马上掉电看电流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测到系统电压3V时发现阻值偏低拆下南桥(电击发烫)换了一个后阻值正常可是接一电源一解发还是掉电测了一下阻值南桥又烧了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忘高手指点下应该去测试哪些地方 DBM的桥

网友:
拆了南桥看 3.3 是多少?   或  开电
看南桥周围的电压

网友:
不上南桥测电压

网友:
南桥没有焊好

网友:
做BGA没做好的可能性大,做好了先别通电,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拆了南桥在测咯

网友:
不过有的南北桥阻值是比较低的
个人认为掉电主要往开机电路这块查

网友:
呵  谢谢各位这台机子是返修的机前段时间修过一次是不触发也是换了一个南桥好了  现在又烧 现在是能解发掉电也是南桥烧一解发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