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的478台式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4-07):
我接到一块HP的478台式机,机子没问题,有BIOS里能找到硬盘,装系统就找不到硬盘了,(我给硬盘分区时也能找到硬盘)。进PE能装系统就OK,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不用进PE就能装好系统。

网友:
进PE可以就行了嘛

网友:
换个启动盘也行的

网友:
那你可以用原装啊

网友:
修改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

网友:
用PE装是可以,但我没弄懂啊,想请教的,关于BIOS里的设置不管如何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硬盘是不是原装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板和内存是原装的

网友:
重建主引导分区,再重新低格一次,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分区后,重写MBR,不用低格,一定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