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11-04-07):
新手求助:
长城电源,通电不工作,无电压输入(任何一组都没有),保险管烧了,更换了,通电就烧,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跟些地方短路,请经验丰富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求助

网友A:
或是加QQ10177797联系

网友:
整流二极管或开关管

网友:
电源维修不能盲目的更换保险丝,首先要检查有无短路。

网友:
电源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修了吧,换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大电容,整流器,压压敏电阻,开关管等

网友:
高压整流滤波电路,开关管有击穿短路的。

网友B(2012-01-30):
谢谢楼上各位,谢谢,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