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5L

楼主(2011-04-07):
客户拿来时看电流表是斗一斗就掉点,看思过了U,我以为是显卡虚汗了哩,用疯抢吹了吹,不行就显卡是升级版的631.以前谁换过的,拆开机连3v  5v  都没有了,我加汗了IO有3V  5V  ,又试了一下,3V5V  又没有了,到现在都没出。没办法了。那位师兄见过这样的问题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量了USB对的阻止有一个无穷的,有两个6百多噢,一个对地,怀以南桥挂了。

网友:
不用怀疑,南桥肯定挂了,换了再说吧

网友:
应该按时序查下,待机条件。触发条件。你说3V 5V,有了一会又没了。应该是那里短路了把。

网友:
南桥肯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