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用的简单BGA预热台构成

楼主(2011-04-07):
对于刚进入维修的朋友一般由于经济条件问题,直接买BGA机的不多。但各种DIY方案对于新手有一定困难,想先练习练习,等有条件再买正式的BGA机的愿望比较难实现。
我这里给一个简单方案,省钱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做一个预热部分,上面加热用大口径的风筒,一般几十元也可以买一个,一百元左右的也有带数显的。可以先用来练习练习。
这里只说预热台的问题。
一、买一个带夹子学生台灯,价格在10元一下,有的地方6元都可以买到。尺寸如图。
拆下灯罩,灯罩尾部有8个5毫米的孔,原来安装支架和通电线的孔用易拉罐皮和耐热胶带封住,只留尾部8个小孔作为加热气流的通气孔。
二、买一个500W的小电炉,炉面直径10cm,有6档温度控制,价格一般30元左右。
三、把灯罩大口(11.5cm左右的孔径)直接扣到电炉上,预热台就做好了,不过温度要你手动控制的,等有一定经验了可以把电炉开最大档,外面接一个温控器,这样温度控制就更好一些。
四、作为进一步改进,你可以用小易拉罐(直径4.5cm左右的,像红牛的维生素饮料罐,雀巢咖啡的小罐),截下一段,套到灯罩尾部,也可以做成可以升降的。留作DIY的朋友自己来设计了。
头部打好认为合适的孔,套到灯罩的尾部,

本方案的特点:花钱少,简单,基本不需要机械加工,预留的改进余地大。

网友:
再给一个具体构造图,箭头表示热气流方向。

网友:
LZ比我恶搞滴还要强,,,,,,其实练手根本没必要用预热台,一把风筒足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完电炉是完好的,用来做饭做菜一个人够用了。只破坏了一只不值钱的台灯而已。

再说了,你就是不用风枪,桥上扣个纸罩子保一下温照样可以做下来。

网友:
楼主是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
看这个样子,做出来效果不错,重看!

网友:
其实买个不锈钢汤盆或者菜盘,底部割一个合适的孔,倒过来放在可调温度电炉的炉面上也是可以的。见图。

不过一般这些盆子最小直径14CM,一般可以买16CM(实际直径15.5CM)的盘子,正好配1000W可调电炉的炉面。
盘子的价格也就是几元钱。

打几个螺丝孔的话还可以安装方形的加热罩头。

网友:
拿料板练手到行,,要做桥。。。。。。。不合理

网友:
好想法,对新手来说练手和加深对BGA的认识。

网友:
这个想法和下面这个设备是差不多的。

网友:
搞一个电取暖器,风扇型的那种也可以整板预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个暖风机,如图。暖风机的塑料外壳不是很耐高温,除非换金属外壳;我的暖风机的发热倒是很快(电阻丝的),温度可以调节,但总的来说比做预热的要求还是太低,必须降低风速才行,但一般暖风机风速是不可调的,如果要用也必须改,麻烦了。
PS:这个暖风机0-1000W,1000-2000W可调,风力比较柔和,作为取暖是不错的。

网友:
都是浅谈的,不适用

网友(点评):
想要深入只有自己去动手,不动手永远只有浅。具体的每一步没有必要详细谈。

网友(点评):
只有在动手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初步做到深入。

网友:
真的很强大,你那个做南桥能成功不,温度怎么掌控,会不会烧坏,主板

网友:
谢谢张先生给新手们出主意,最起码给了个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