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PAQ A9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07):
最近接了台COMPAQ A900 本子进到LOGO就掉电。有时候又可以用几个小时才掉电。
更换了CPU 供电芯片,及CPU高低场管。故障依旧。
加焊了北桥也如此。
哪位有碰到过?请指点一下。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有哪位高手请指教小弟一下,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机子修好了

网友:
短路或者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