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无REF

楼主(2011-04-07):
DELL D400的本,待机电流0.01,无3V,5V,测量1632 22脚19V电压正常,9脚无电压,21脚无电压,把1632换为1902后,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这个机子开机后才有3 5V的吧

网友:
按开机按键后,电流上升到0.06就停止了

网友:
遇见过一些芯片是触发后才有基准电压的,有的基准电压还为后继提供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后23脚无电压,不知道这个SHDN是开机后有还是开机的时候有?

网友:
22p要有供电
23p总开关信号21p就有输出啦
以上条件有了之后才有基准电压的

网友:
现在待机0.01,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升到0.06后掉到0.01,求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post电路坏啦,这机器待机有,3m5m的

网友:
把PIN7、PIN28脚翘起来量REF看有没有。

网友:
按开机键,有5V输出,无3V输出,测3V电感,不上电不对地,当通电时,3V电感对地。

网友(点评):
通电也能打阻值??

网友:
ref处有没有电容啊?之前修了台X31的1631没有REF,拆了后面的电就好了

网友:
23脚没有电压啊,是不是1631坏了吗,还是有短路啊

网友:
首先1632不能代换1902,还有你光量16#32#22#9#21#,建议你重点量一下7#28#

网友:
首先感觉大家对我的支持,现在我还有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一、1632与1902可不可以互换,我看的一些资料上面说是可以,一些资料上面说不可以,我查了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单从引脚定义上面看我觉得是可以代换的。二、按开机键后,有3V,5V的电压产生,但是又掉了,这样的问题要从哪里开始查起呢。

网友:
3V 5V开机才有的话,就是DELL待机是待管供电待机的。

网友(2011-05-07):
这个机器因该是待机的时候就有3V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没有SHDN#,为什么要翘起ON3和ON5

网友:
南桥3.3V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