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00。不显

楼主(2011-04-07):
刚开始中到0.2就掉电。拆机后。看到网卡接口有加焊过。想可能网卡有问题拆之。不掉电。上诊断卡。上内存跑69。不加内存跑28。这样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69好像是没跑过显卡

网友:
干个SB可能就好了

网友:
HP DV系列的都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答的时候看清楚。我这nx9000 ati芯片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没过你先单独的加焊显卡看下。

网友:
你给显卡加焊一下,在上电看看

网友:
就没有一个能认认真真的回答问题的。都 没有看清我发的什么就在那说,我都把图发出来了。图中都已经很明显是集显的了还有人在说独显。你们看都不看就发帖。要那点分有什么用呢。。。。。。

网友:
用示波器 打一下内存数据信号看看有没变化

网友:
这个机子的ATI北桥容易坏,换一个试试。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先干sb,如果在不行就再干nb,看这样应该是b(桥)的问题。跑码到哪里不应该和你拆装内存有关系!就是桥传数据到那个地方卡那里了。桥的问题呢。

网友:
我的NX9000是跑38,加焊过北桥没用